高压包到底什么时候有电

楼主(2012-04-10):
有一块带高压的电源板,在测试的是被压在下面的锡丝短路了,电源部分正常 ,就是高压不行了,通电测高压包 6个脚都有11点几伏电压, 可是开启信号没有电 ,亮度调节也只有0点几伏,强加5v到开启信号 和 亮度调节,高压包还是不工作 ,把两个信号全部对地,高压包的电压11点几伏还依然存在,元件几乎都量过,没发现异常。
请问各位,1.高压包的电究竟应该什么时候有,在开启之前有没有可能有电,这个开启信号控制的是高压的哪一部分啊。
                  2. 是不是高压包有了电灯管两脚就会有高压出来,照这么说是高压坏了??
手里又没得代换,请大师支招,{:soso__14553370675955389410_1:}

网友:
高压包我修到现在都没搞懂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高压坏了的话,可以改条通用的高压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