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独立板子不显示,检测卡也不显示

楼主(2012-04-10):
各位大侠 点击重启 复位灯不亮,发现CPU不工作,复位电压:0.04  核心电压:0.01  时钟无电压 PG:0.04-0.05  VTT电压:0.19        效应管未击穿,电源芯片是RT8855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那位见过这毛病么?

网友:
没有CPU电压就一定没有时钟,RST,你先看看前面的电压,内存,南北桥,显卡电压有没有,如果都有了的话,你在看看RT8855的工作条件对了没有,然后才能说是芯片本体坏了

网友:
换个这芯片再说吧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时  3.23        时钟是0.48   核心电压:0.50 这个是集成桥 我加焊了 ,过往显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