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 se 跑00后4秒断电修复一列,有图。

楼主(2012-04-10):
主板型号:ASUS-m2n-mx se               故障:跑00后4秒断电,先上张图

送过来的时候是开机00,4秒断电,以前有碰见过这样毛病的,但是多数都没有修好,今天又让我碰见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修了,先用万用表把所有供电测了一下,都正常。于是就对客户说, 这个不一定修好,要不换个板子吧,这块坏板我给你收过来,当成钱。客户打了个电话,最后还是同意换了,把这个坏板以15元的价格收过来了,卖给他一块技嘉C61 150元,等客户走了以后开始修这块ASUS的板了,先测内存供电最后测了总线供电,都正常,因为AMD的桥容易虚焊,先压一下桥,再说。没变化,还得一点一点的查,于是上CPU假负载,当测到VDDA 2.5V的时候,发现在只有1.5V,原来是CPU需要的另一个供电低造成的。就仔细查看CPU座旁边的电感和0欧电阻,找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个0欧电阻,测量0欧电阻的两边都是1.5V,看样问题不是出在电阻上,继续往下找,发现与一个小三极官E极相连,(因为手机照的不太清楚,还有论谈网友让把跑线路图画出来,就借了数码相机照了几张,再用画图工具改一下)

再用画图工具画个草图,

开始以为702坏了,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还是老样,接着测了一下3脚电压为1.5V,不对,正常也应该为2.5V,查了一下,3脚电压,是3.3V经过两个电阻转成2.5V的,于是把这两个电阻换了,上电测试2.5V正常了,上CPU测试跑码正常。可是新的故障又出来接上显示器不显示,开始以为是BIOS的事,从官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还是不行,打了一下VGA 13脚和14脚的(行场信号)对地阻值都为1。

接着测了一下VGA 旁边的电阻和电感,看看13和14脚跟那一个连。最终找到发现13脚和14脚进了VGA 旁边的220排阻,测了这个排阻,阻值也是无穷大,换,找个220排阻换上,又打了一阻值600多,正常了,上电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了,此板修复。

因为本小店就我自己,再有修同行东西也多点,也没有太多时间写的太详细,请大家见谅。

补充内容 (2012-4-11 08:37):
往后,哥也只看帖子,不写帖子了

补充内容 (2012-4-11 08:38):
打个广告也给删了。你说我容易吗?http://shop60471717.taobao.com/

网友:
702虽说穿了个马甲 可是它是N mos

网友(点评):
我也没说他是P MOS

网友:
打广告,呵呵,历害后面板修好,真牛

网友(点评):
广告 广告给删了, http://shop60471717.taobao.com/

网友:
真列害,打广告。

网友(点评):
一般,一般。为了生活没办法,说实话我4g的U盘卖24这都是进价

网友:
我也有一块ASUS的AM2板,能跑码,就是一跑就掉电,不会搞呢

网友:
怎么测得那个VDDA。我就不知道在哪测这个

网友(点评):
假负载上就有,或者CPU座旁边的电感或者O欧电阻

网友:
楼主的功力还是不错d

网友:
这种板子桥虚焊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容易出问题我已经遇到好多块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一个人搞

网友:
学习了  !!做这行业的都要靠研究!!

网友:
楼主修板很仔细啊,这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
现在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帖子,楼主加油。

网友(点评):
不光写帖子了,还有广告哪,但是被官理员删了。

网友:
不让打广告,http://shop60471717.taobao.com/

网友:
LZ上假负载时也是4秒断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