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它,为何关机?

楼主(2012-04-10):
一块七彩虹MCP68-61主板。CPU有Vcoer,然后没PG信号。此芯片是ISL6566,PG脚是34脚,然后我拿表笔一点它就关机。这是什么情况,目前还没有换ISL6566。想确定一下。一般这种情况是芯片坏占大多数吗?

网友:
你万用表打VRM的PG有的板子是会掉电的,这是对的,你要想量PC就用示波器量就不会了,你可以在没有通电的时候打一下PG的二极体,有没有偏低,

网友:
更换ISL6566试试看。

网友:
没有的。阻值在500左右

网友:
没人回答了?需求答案啊。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换个试试不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