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F179)接信号线不显示 刷24C16 成这样了

楼主(2012-04-10):
一台AOC L170   F179显示器   接信号线不显示   下载24C16数据刷过后就变成了这样了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颜色变的乱套了   还有就是只有开关能用   其他的键都不能用了   请高手指点帮忙

网友:
24C16数据 不对。擦除芯片再装上就行,不用写的

擦出再装上 24芯片会自动生成的 ,。

网友:
屏线   接口

网友:
  我试过 再刷一次就好了~!

网友:
程序不对呀,,,

网友:
重新刷过好几次了   还是一样    清空装上也是这样

网友:
数据线换根 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进菜单调试一下颜色

网友:
换个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2012-05-11):
我修过大水牛的,直接装空白的,只是没信号的时候会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