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楼主(2012-04-10):
联想Z460笔记本冷机开不了要预热才能开机

网友:
拆机检查相关电路,这样不好确定故障,开不了机是加电不显,还是不加电

网友:
你说的不预防预热不开是不通电,还是不开机?看看各电压的滤波

网友:
看看主板有无腐蚀 不行换个IO

网友:
首先要检测啊!拆机。不开机电流上到多少啊?

网友:
有示波器吗?量一下信号

网友:
新买的不到一年时间。插上电源电脑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源是好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