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客户不修的机器你会给他做个故障么?做的话你会怎么做?

楼主(2012-04-10):
前些天接到一台MB990 不开机  插电源没反应  待机0 大概看看板子 应该是修过  但没动过大芯片  测量板子上的电压 12v没有 3.4也没有  当时觉得应该修好待机机器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哪知一路下来竟然有十几个故障 。。。
先从3.4开始 47欧电阻烧掉了  换完3.4正常  但没有12v dcin正常 acin电压0 对着图纸查零件发现原本是个电阻的地方竟然成了电容  心里也没多想 把电容换成电阻acin正常了 但还没12v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换芯片吧  换完顺利的出来了12v电压  但适配器上灯不亮  怎么这么多问题?在查smc条件  发现又一处原本是电感的地方换成了电容 到这时明白了 这是同行给做的故障啊 很明显的客户被潜规则了
不过我就喜欢搞疑难杂症 也很好奇同行做故障都是怎么做的   所以继续往下修  绿灯修好  然后可以上电了 但电流到0.5不动 量cpu电压 cpu pwrgood 都正常 nv单桥的时钟是在桥里 一般很少出问题  就先跳过 测cpurst 0v 不正常  顺藤摸瓜最后发现少一个电压 相邻的电容和电阻被调换了位置 换回来电流上去了 用示波器看了下还能跑码 插内存 在测   不读内存 又一个故障 妈的  这下老子不按套路查条件了  直接库房拿块好板对内存这块的零件
哼哼 不到三分钟就找到不对的地方了 拿料板 换零件 换完在测 一切ok 顺利亮机
不要以为这下就没事了  开机进系统正常  进入系统自动休眠 休眠信号的3.3上拉电阻被换了  然后就是用原装适配器开不了机 在后来是不能单独用电池 这一大堆的问题 基本都是同行做过的手脚 大都是把电容换成电阻 电阻或者电感换成电容 不得不说这同行真他妈有耐心 而且技术应该也差不多 不然不会把故障从待机干到开机休眠  但最后还是被修好了  被那同行知道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吐血  那么费尽心机的做了一堆故障 可是还是被救活了 呵呵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2.5

网友:
业界肮脏潜规则,禽兽不如!
有本事 你修不好 你别做故障

网友:
这种事情你拿到台面上来讲,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做故障这种情况,越少越好,最好永远不会有,我们是做维修的不是杀板的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做故障的人也好强大,

网友:
强中自有强中手,客户不惹怒了上家,上家也不会这样。别责怪上家。客户可能是一个大大的刁民。我经常遇到刁民。修之前告知需要多少钱。问修不修。同意了然后就开工。修好了来取了就讲价。而且讲价讲的离谱、气的七窍生烟。不便宜就不修了。让你把换的芯片和配件去掉不修了。这时咋办?杀他的心都有。何况才动手脚十来个地方。遇到这样的刁民。我直接让它报废,不是我不讲究,刁民实在太不要脸。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0.0
就这样,现在这人都不单纯,但遇到守信用的客户,我什么都可以帮他弄得好好的。修个破本子的钱都出不起,这种人永远都不想跟他打交道

网友: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心字上面一把刀”
其实也是吧,因人而异吧,我们做维修的也不容易。

网友:
对刁民应该这样

网友:
牛X碰到牛X就看谁的X大了!

网友:
楼主是牛叉,制造故障的人是牛B

网友:
楼主真强大,要是我们早就不修了,直接换板算了,得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这台机收到钱没呀,说不好你又得再做一次故障呢。

网友:
对,客户把机器拿走了吗?想知道你给他报价多少,

网友:
还有这样做故障的, 真是辛苦lz了。

网友:
这块板这样都被救活了

网友:
在我手里 修好了 敢讲价的 一律杀之!而且是彻底让他板子报废或者是 更贵的维修费。让他再来找我 我也不给他修了!这样的人就得这样对付!不惯他们毛病!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这上家还算是手软了...直接把桥干了.让他换主板吧.

网友:
有些人修之前给他讲好了价格的,来取机的时候又杀半价,这种人简直就是渣子

网友:
做维修确实比较麻烦,就好像显卡做BGA一样,不做不知道是否会修好,做好了吧,客户又不修,弄得搭了时间,又一肚子气

网友:
修之前先报价 同意后再修 拿机器时在侃价的一律不给讲价的机会 因为是你之前同意的 要么给钱拿机器走人不然给300块钱手工费 不给就别想拿走机器

网友:
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这些人都是无赖

网友:
收费如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程序的,这种不好找

网友:
以前也有过客户不修给人你家做故障,但是看了:LZ的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佩服啊

网友:
都是按照上电时序来的 很简单 如果上家 给你在不起眼的地方 隔断线  你就没辙了动不动就要拆桥打阻值

网友:
修之前大致确定下故障,如果不能确定故障 就按最贵的桥报

网友:
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楼主高人呀

网友:
这种事情心里知道就行了。不用说出来吧

网友:
事先谈好价钱再动手

网友:
修之前报价,不管客户怎么说我就这价不行的话走人,

网友:
不修可以,但检查费和修理费得收,否则别拿机子。

网友:
我都是维修前先报价。不行拆都不给你拆。

网友:
呵呵,都是牛人啊,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网友:
干家多啦  什么人没有   你能保证你就没有过?

网友:
从来不做故障,原件还回去,不修就让别人修去,都是同行,没必要

网友:
发了这么多时间客户不搞,就得这样没办,要不然没饭吃了

网友:
够耐心的,修机器就这样,要有耐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