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4-10):
一台三星T220的显示器。画面下部慢慢慢慢压缩黑屏,有一芯片发热严重。电路板型号是:LTM220M1S2LV1.2。见上图。找PDF也没有。因为读不出此芯片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朋友说说。测的第八脚 -12V渐渐的降低。降低的同时。画面下部渐渐的压缩。高手现身。。。。。。。。。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不会坏的...虽然我也不知是什么型号..

网友:
它确实坏了。八脚电压慢慢降低。可八脚直接进屏了。对地阻值280以上。知道高手在看。可我还是经验少。外围我检测透了

网友:
你拍一张故障现象图片上来...这型号的屏 不好修的..

网友:
去网上购一个相同型号的换上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芯片是屏芯片,是在屏的后面吗?,我看是屏芯片它是不会坏的,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芯片A61686是不是会发烫啊,修好告诉哦,我也准备买一个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