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27CAZ-T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2-04-10):
一块华硕的板子加电不开机,cpu风扇不转,cpu发热量很大。几秒后就自动关机,诊断卡不跑码,查到一芯片ISL6227CAZ-T工作条件满足但是就是没有输出电压,28脚有5V的电压,en1和en2都有3.3v电压 。15脚有3V。boot1和boot2有3.5v。vout1和vout2都为0。测量发现直接接地。看引脚定义不应该接地呀。于是取下芯片测量第一脚和第九脚还有20脚都接地。第一脚本来就是接地脚。说明芯片本身没坏还是后级有短路。但是找了一个0 ohm的电阻分别与第九脚和20脚相连,芯片一开机就很热。这是为什么?

高手莫笑,不懂才来问。

网友:
难道CPU挂?

网友:
后记短了吧。慢慢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