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45的板南桥容易虚焊吗?

楼主(2012-04-10):
请问高手945的板南桥容易虚焊吗?

网友:
这可不一定啊
同意楼主:
4.5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945南桥虚焊的少

网友:
945的少见,P31的就见多了

网友:
那要看具体情况了呵呵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座容易虚焊。

网友:
945的南桥发热不大,脱焊的不多。
同意楼主:
0.0
付吕剑武
同意楼主:
945的北桥发热量大

网友:
不容易虚焊的,你主板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