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i5CPU的温度多少算是正常

楼主(2012-04-10):
常听别人说I3 I5的CPU发热量很大,请大家说说自己的经验,正常I3 I5的CPU温度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烤机45以下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50左右就差不多

网友:
I3 I5的技术比较成熟,可不考虑温度

网友:
风扇正常转速在夏天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间

网友:
最低四十度以上吧!

网友:
50左右,介意改个持续转

网友A:
楼主听谁说i3 i5发热量巨大的?
32NM,65W 功耗设计,再发热能发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谁说i3 i5发热量巨大的?
32NM,65W 功耗设计,再发热能发到哪里去!

呵呵 我只是常听店里的同事总说I3 I5发热量大,经大家这么一说,我看温度也不高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般INTEL的比环境温度高20度,AMD的高30为基本正常

网友:
55度左右,吧

网友:
嗯 知道了 谢了 其实温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
50左右啊,不高啊

网友:
不要超过60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听别人说温度很高,碰到几个I3或I5的机子,多有温度高导致死机掉电的,做过散热处理依旧,风扇改一直转,那热风吹得都烫手,没办法

网友:
在50左右就没事啦、不用担心什么

网友:
I3 I5的散热铜管一般都贴的很紧 所以有的时候把铜管取下来后再放回去 温度就会高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改常转了,正常就好。有时改完不一定出什么问题。

对对对,等下出个毛病那真是画蛇添足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