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告诉我 CPU不是能乱上的!

楼主(2012-04-10):
   这两天一台ACER的4750G的机子是进水的,!最近接了几台机子都是进水的,换主板后都是CPU坏掉了,不知道是这种I3I5 的CPU主板进水后容易烧CPU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坏了,就想着法找机子试试这CPU (SR04R)好像是I3 2310吧!先是上一台换键盘的同方K463 CPU 型号是 P6200 的机子上,是开机大短路,吓死我了,还好机子还是好的,上原来的CPU没什么关系!
    后来是想着手里的这机子,THINK E40的机子CPU是I3 330 ,机子本来也是进水的,故障在1.05V 的主供电1M电阻上,换了就好了,能点亮了,然后就想试下手里这块SR04R 上电到0.2几就点不亮,以为是简单的不兼容,所以就还原了,把E42装好后开机才发现问题来了,开机掉电了,到0.2几。有时到0.5几就掉电了,早知道就不这么手贱了,不但没试好,还把主板给烧了,真是不知道该这么办了!!先哥哥们求助一下,不知道像这样的上错CPU会烧什么地方哦,!
    还有我发现上这种CPU的机子,如果缺电压,开机电流会很大2.几 3.几然后掉电。还有CPU供电是ISL 62882  我上62882C是上不了电的,论坛上他们都说可以 ,我换了两块都是像微短路一样,电流表上红灯会闪!
   真怪我手贱!以为只是简单的不兼容,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麻烦啊!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补充内容 (2012-5-3 14:09):
  有朋友说有个一样的故障是内存槽下边一个PF10坏,板子发给人家修,板子修的一塌糊涂,给彻底修费掉了,拿回来测果然那个PF10的保险烧了,不知道根本问题是不是哪里,后悔真不该发给人家修的~!

网友:
我一般换CPU的时候都先测下CPU核心供电的电压,然后看准CPU型号再换
不是把,我也经常这样试CPU,但没发现出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何必如此啊,值不了几个钱.都有上错的时候

网友:
应该是像以前的VID组合不一样。
现在不叫VID了。。叫什么我记不得了。

网友:
我上次也不小心烧了两个754的U

网友:
我有次通电拔cpu   结果....

网友:
不会吧,,会烧CPU  那我以后要注意 ,,以前都是乱换。。I5  换I3

网友:
我也烧了一个AMD 640的的CPU,粗心了,血淋淋的教训啊,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2种U不一样的了,I3 380是一代  2310是2带的

网友:
380是用在 HM55上的   2310是用在HM65的

网友:
CPU 都是不能乱上的  只能是同型号的

网友:
我想以后最后要用假负载试一下比较好吧!!!

网友:
我一向支持的就换,以后一定注意啊。

网友:
这是一次血的教训。我也谨记了!

网友:
主是要一代不集成GPU 二代集成GPU,所以供电不一样

网友:
要没看到这贴子,我的也挂了

网友:
前几天,我修一个联想机子,本身屏挂了我还想看看坏的程度结果,cpu,一根内存,还有主板全烧了。这个教训永远都忘不了。

网友:
同感,我也不小心烧了个754的CPU

网友:
一个是一代的CPU.一个是二代的CPU!

网友:
修机应该由易到难。。。

网友:
我搞了这么久好像没试过烧U

网友:
330 380能互相换,2310是不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