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HP4411短路和保护隔离、待机3、5V不正常

楼主(2012-04-10):
续HP4411短路和保护隔离、待机3、5V不正常,前两天发个贴子,发题所说,进水机器,首先待机5V电感短路,烧鸡后USB供电心片,坏两个,拆了还短路,发现CPU供电心片发热,摘之,不短路了,第二天CPU供电心片到后,装上,阻值正常,然后接可调发现电流表0。00000,没有待机电压,测了待机心片上管D极没有19V,保护隔离不过,论坛里说要用原装适配器的,然后拿来原装的接上,隔离过了,测待机心片输出电感,只有5V,没有3V,而且此时待机心片发热不正常,断电测心片各角对地阻值发现待机心片TPS51125第8角和第4角没有阻值,对地了,查看图纸发现这两个角中间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相连,把C562拿掉,再测还是对地,图纸第8角和第4角有个+V3AL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心片自身产生的?/后来把心片摘了,8角和4角还是对地!!!!晕倒,是不是可能这个+V3AL电压后级有短路???这个电压怎么来的,请高手指点!!!!!!!!!!!!!!!!!!!!!!有图片,新手修机到底困难!!!

网友:
上面机器的图纸,请高手指点 !!!

hp+4411s++6050A2252701-MB-A3(1).pdf

网友:
这个3VL电压是由这个芯片产生的,这个供电可能还会去到EC,你注意下吧...看是不是到EC,如果到可以加电烧一下,或者拆掉EC看看..

网友:
换IO试下看 不行在研究电路

网友:
芯片产生,后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