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与南桥之间的开机信号DNBSWON#

楼主(2012-04-10):
EC和南桥之间的开机信号“DNBSWON#“,3.3V是由谁产生的,下图图纸中没有发现上拉电阻,看二极管D16的方向显示,应该是由南桥产生并发给EC,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请高手路过看一看

注:我想知道这个3.3V的电压是谁给的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由EC控制,如果想不通就倒在水在头上。

网友:
哥哥,我知道是按开机键后是由EC控制的拉低的,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3.3V的电压是哪来的。

网友:
二极管两端的3V不是同一个3V。EC端由3VPCU内上拉,南桥端由3V_S5内上拉。

全完同意,这也是为什么要在EC和南桥中间加个二极管的原因;EC电压可以控制桥电压;而桥电压不会影响到EC。

网友:
无边老师啊,谢谢。这下明白了,今天跟同事争论了一下,看来两个人都没对。

网友:
南桥一直产生3.3V的 ,EC提供高低电平来是否拉低它

网友:
汗,不就是由EC的内部供电产生的

网友:
不难看出呀..

网友:
别说得轻巧 这个地方 知识点很多 能真正说得清楚的人是很少的。

网友:
新手不太懂。

网友:
我遇见的机子,查图纸,DNSWON是连接南桥的POWBTN的,而且是5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