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北桥能代换吗?

楼主(2012-04-10):
一块865GV-M9主板
一块865G-M8主板

Gv主板电源烧了,把北桥也烧了,座子上面有几个灯不亮,CPU无电压,北桥上面都烧黑了,旁边还烧断了线。

在我的料板上面,只找到了G的这个 北桥,。。。

可以用865G-M8上面的北桥(JG82865G)代换(RG82865GV)吗?

这两个主板都带集成显卡的。。。

G和GV代表什么意思!

求解中~~~~~~~~~~~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你还换桥啊。。

网友:
可以替换。。。

网友:
我记得带G的应该是集显带AGP槽,GV的是集显不带AGP槽。不知对不对记不太清楚了。

是这样的,还有这两个桥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