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芯片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4-10):
如果温控信号出了问题,直接将温控拔掉,可不可以?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点评):
如果是正温度系数,拔掉是没有问题,负温度系数的不行。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哈哈

网友:
是散热器方面的吗?我觉得直接风扇改直转没有问题吧!不会是电池的吧!

网友:
不可以的 你说的温控线是CPU风扇的吧 有的拔了风扇会不转的。但是也是品牌机器不同故障表现不一样。

网友:
取了温控芯片可能会不触发。风扇不转

网友:
看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