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易拓的 60G 哗哗坏道 粉道 hddreg修复无果 求问 ...
一块易拓的 60G 哗哗坏道 粉道 hddreg修复无果 求问方法

楼主(2012-04-10):
mhdd检测 都走不动啊 悲催啊 还有救不 谢谢各位大大
mhdd

网友:
用PC3000吧 估计MHDD这问题是修不了了

网友:
走不动,一定是固件损坏。

网友:
易拓跟日立用的一个技术,可以用PC3000中的日立菜单,检测一下固件,复位SMART表,加一下P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