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那个像铅笔头的图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10):
小白问大家一个问题!电路图中那个像铅笔头的图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信号的方向

网友:
让图发过来看看

网友:
信号 指示………………

网友:
笔尖就是指的方向吗?

网友:
信号的输入还是输出指示

网友:
真不好怎么说了,看箭头就是了

网友:
一个头的是 单项通讯 两个头的是双向的

网友:
就是从什么地方来和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
非也,应该是接地

网友:
就是方向/指向

网友:
y有人说是接地,真是人才啊。那是信号的走向,双箭头表示可以双向通讯,单向的话,你可以看信号是发到哪些地方。

网友(点评):
自己随便找张电路图看一下,哪个信号是这个符号,只有接地才是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个三角形

网友:
不会看图,学习中。。

网友:
希望有人能发一篇教看电路图的文章。

网友:
哈哈 不懂新手来过

网友:
我是新手啊,,,,,求指教

网友:
说是,路过看看

龙爱英 -5

网友:
上传一图看一下,具体什么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看到了,刚才网页没完全的打开不好意思。
应该表示信号走向

网友:
只是表示信号的走向,但是不见得就是箭头的方向,图也不是百分百正确的,需要自己的判断。

网友:
     表示的是从另一个芯片的几脚的信号发到这个脚

网友:
电路图上得接线端子,表明当前电路的流向。这样的好处是使整个电路图整洁不乱,如果给你画一堆的连线,你要想看清楚电路走向,眼神一定的超好。这个就不用了只要认识标记就可以了。

网友:
转到另外一边~!~!在旁边或都别的芯片上面会有标出来的~!

网友:
信号的方向 从哪来到哪去

网友:
信号输入输出   看看是那里好的信号  或者是给别的那个信号的

网友:
表示信号的走向,还有其它作用吗

网友:
路过 图上的标示有时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有些是不准的饿

网友:
不会看图正在学习中

网友:
看来你还不会看电路图 。是从哪里过来的电压  或者信号

网友:
信号来源

网友:
谁说接地 有想法

网友(2012-05-28):
信号的方向向右是输入向左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