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无法正常关机

楼主(2012-04-10):
买来一直是WIN7家庭普通版的,后来反应慢了就做过WIn7旗舰版,可是用了几天之后就不能正常关机,每次都只能强制关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 是安装系统 电源管理驱动和软件没有安装或者是安装错误系统配置错误 。这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再次重装系统吧,估计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A:
做个 Linux 系统试试呀,比如:Ubuntu。

网友:
从装系统,9成都能解决

网友:
建议  重新装系统

网友:
建议重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 Linux 系统试试呀,比如:Ubuntu。

求一个LINUX系统的下载地址 我想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一个LINUX系统的下载地址 我想试试

Ubuntu is completely free to download, use and share.{.ubuntu.org.cn/download}

网友:
很明显系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untu is completely free to download, use and share.{.ubuntu.org.cn/download}

这个地址不能用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管理中开启了休眠模式,关掉就好了

网友:
应用程序关完没有?进入任务管理器里面,关掉所以应用程序,最后关机。ok!

网友(2012-08-07):
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 我这个 进PE也是一样 怀疑是硬件问题 准备动南桥呢!  悲剧!之前进过水的 给他处理好之后 都还正常的!

网友:
中毒了,我也试过,杀完毒就正常关机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重装下或者换个系统版本呗

网友(2013-06-17):
看起来简单,实际不好解决的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用了散热架了~~~~~USB设备~~或外接设备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