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什么好软件可以设置风扇为常转?

楼主(2012-04-10):
有的话分享下,谢谢了!

接了个宏基AS4520,散热太差,客户让我改成常转,最好用软件设置!实在不行就改线路

大家给支个招吧

网友:
有那样的软件?有的话也发给咱,

网友(点评):
应该有吧

网友:
我反正没见过  有的机器BIOS里就有

网友:
有个软件 交 fancontrol

网友:
我以前看到有这种软件,安装过后显示都正常,但没有实际作用,估计少啊

网友:
我看好多高手都是改的线

网友:
有,,但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用的,
cpu少弄点硅脂,,就可以了,,

网友:
我自己试过一次,安装完之后再调好,一点确定直接蓝屏。。之后再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