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对地电阻

楼主(2012-04-10):
我有个旧的世纪之星电源3.3V的对地电阻为7欧,用二极管档测也是7-8之间,另外测了五六个旧电源,和十来个新电源,也大多是14~36之间, 我把对地电阻拆下来测也是7-8欧,
空载测试橙3.3V只有2.3-2.4V,负载又有3.33V,是不是电阻有问题?
另外我还有个旧的航嘉电源,对地阻值竟是无限大1,空载黄12V只有10.2-10.3V,负载又有11.4-11.5V
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个电阻是不能拆掉的。

网友:
那个电阻你拆下来后焊上去没?

网友:
           第一个电源查3.3v稳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