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上有白条和黑条

楼主(2012-04-10):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白线黑线,。 用了一会后 就会屏幕中间就会出现白条黑条,是什么情况呢。

新安江 -2 发错版块

网友(点评):
机器型号?液晶还是CRT?

网友:
传个图上来看看,好吗?

网友:
好像是虚焊 。补焊下

网友:
场扫描有问题,先补焊,再检查场扫描的元件(重点电容)。

网友:
郁闷了不会弄,(烙铁万用表都不会用)以前是白屏今天自己动手在买了条屏线换了可以用了,但是有白线。维修没级(小小小菜鸟)7月份准备去基地学习。

网友:
屏模块坏了

网友:
屏部份坏了吧。。菜鸟分析

网友:
屏代断线了

网友:
如果是CRT那就重点查场部分的电容

网友:
屏的问题!!我们不修很容易修道白屏的!!太危险了

网友:
CRT的加焊下就好,7脚或9脚的行场扫描芯片

网友:
屏的问题,拿去修修看吧

网友:
楼主你换屏试过没有哦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楼主也没有说是 大头 还是液晶 或者是笔记本液晶屏?  我感觉 应该是屏本身坏掉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拿我这来压下就好

网友(点评):
兄弟在哪啊。

网友A:
哈哈哈,楼主搞错单位了吧???这里是CRT的,不是LCD.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是LCD。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楼主搞错单位了吧???这里是CRT的,不是LCD.

明知是LCD,却要发到CRT版块?
还要“呵呵”?

扣你2个大洋!

网友:
晕哟,弄得我们都按CRT给你回复。

网友:
有可能虚焊,屏也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