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b 开机绿屏

楼主(2012-04-10):
机器来的时候不亮,,北桥的问题,
直接加焊,加焊后屏幕就变绿色的了,,这个是外接的图片,排除屏幕的问题

怀疑没焊好,摘了还是一样,,正好有一样的芯片,,不过都是上过机的,,郁闷啊,,,
第一个没亮,第二个故障一样还是绿色的,不是芯片的问题,,那就只能是显存了,这机器就一,好焊,,直接加焊,加焊后

没想到显存的问题能出现绿屏的,这个显存是在加焊北桥的时候被烤脱焊的,,重新植珠后修复,,

我前途也遇到个绿屏的,也是显存坏!

网友:
楼主在加焊的时候。没有遮显存。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把北桥焊好了。把显存吹好了。你也不行。所以加焊的时候。周边有经不起高温的元件一定遮一下。免得出现二次损伤

网友:
用锡纸 贴上显存应该可以避免吧? 我一般都贴 虽然有些浪费 但是事半功倍。因为我比较懒 嘿嘿怕麻烦!

网友:
嗯,,
是我懒了,,才搞的这么麻烦的,

网友A:
有疑问 :第一章图片上面 开机画面是 HP  边框上面怎么是 三星   第一章图片是141 标屏 第二章图片是 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 :第一章图片上面 开机画面是 HP  边框上面怎么是 三星   第一章图片是141 标屏 第二章图片是 宽屏? ...

第一张是外接的三星显示器的!第二张是笔记本本身的显示屏!

网友:
显存都是要贴锡纸保护好吧。

网友B:
保护好周围的东东蛮重要的,不要偷懒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 :第一章图片上面 开机画面是 HP  边框上面怎么是 三星   第一章图片是141 标屏 第二章图片是 宽屏? ...

仔细看呀,人家说接的外显是正常的。

网友:
所以有时候不要小看显存的威力!学习了

网友:
咱以后也不偷懒了,哈哈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笔记本是明基的。外接正常开机黑屏,用风枪加焊显卡后开机绿屏,再次加焊就黑屏了。显卡芯片短路不开机了。技术成熟后上个bga。

网友:
显存是小小体积大大马力哦     以后要注意咯

网友:
我一般都贴隔热胶带,在贴锡纸,双层保护,绝对安全。。

网友:
是不是加焊时碰到显存了,一般显存上无黑胶之类的,不易脱焊

网友:
小心点别碰着就行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不太好判断额。。增加了一些经验了 。

网友:
还好,能整亮

网友:
6535B就是一垃圾,,AMD的的CPU和桥都是易坏品

网友:
我都没有贴过 呵呵

网友:
维修的不要怕动手, 主要是心细在动手。人为意外,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这种绿看起来不像显存啊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经验真丰富,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有遇过1 2次  特别是有胶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
遮挡的面积大了,温度不容易上来了。我用的土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好周围的东东蛮重要的,不要偷懒哦

因小失大啊,,,真不能偷懒,,

网友:
以后也得贴锡纸了

网友:
维修可来不得半点马虎,该做到位的就不能省事哦

网友:
最好用锡纸包一下,对周边的元件损伤比较小。

网友:
我也懒    反正还是要贴  生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