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canjet G4050扫描仪不扫描。

楼主(2012-04-10):
一台HP Scanjet G4050开机自检动作正常,扫描时扫描头在初始位置动几下就提示如下图的错误。反复装驱动也是如此。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后来从官网上下载一个错误诊断程序诊断一下,如下面的图

网友:
检查驱动时提示的错误。

网友:
在上图提示错误的时候点“跳过”

网友:
是不是扫描仪底部开关关掉了,还是重装扫描程序试试!!!!

网友:
再不行的话,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是不是扫描仪坏了呀。

网友:
先重装驱动。不行再换个USB线看下。再不行换台电脑。这些都做完了,可以考虑是扫描仪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扫描仪本身有问题呀,怎么检修呢?

网友:
试试换换电机

网友:
清理一下扫描仪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