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上网本上内存掉电求助

楼主(2012-04-10):
没有换 北桥的时候不会掉电  可以开机  确定问题出在北桥 连续换了 三个全新北桥不上内存不掉电  上内存就掉电  确定BGA绝对做好  北桥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掉件   不知道如何解决  实在没有思路谢谢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是过了内存到显卡或屏掉电,还是刚到内存就掉,如果是前者看下屏的接口那里的保险,或差下显卡

网友A:
看看北桥周围的有极性电容,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这个事北桥集成显卡的     只要上内存电流刚起就下来了  也就是说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北桥周围的有极性电容,是不是不良了

你好如果是电容不良  会引起上内存掉电吗 谢谢

网友:
会引起掉电的 我以前修的一台神舟笔记本就是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