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触发掉电

楼主(2012-04-10):
你都没说其他电压的情况,怎么帮你分析哦

网友:
哥哥你动作好大呀,电压都全么?

网友:
大哥你太牛了,南北桥现卡都给你干完了。看来你BGA技术是非常厉害的哟。哥就是查到被桥或者显卡问题都做不好。看来要请教下做BGA哟

网友:
你这不是在乱搞吗?这么大的一个动作,看样子,当时你一点思路都没有。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桥不能轻易动的 确认问题后再做桥

网友:
像你这样修机子肯定是不行的!凭感觉乱修!

网友:
你这事准忙修啊,你比我还没思路

网友:
路过,来学习学习

fxl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大哥,有电路图和上电时序没,俺时序挨个查呗,可不能不懂机器乱加油啊

网友(2012-05-30):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的了 CPU供电电压没有, 拆开机器的时候 电源接口虚焊。在找图纸。。

网友:
LZV5    这个故障比较好修,具体查南桥的工作条件,RSMRST#和SLP信号
LZ一上来就是南桥EC和其他的桥,真强悍@!!

网友:
你要测一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看看少什么条件。

网友:
我。。的妈呀。。你这么干。。你以后还能活啊。。。首先要查电路。。干桥是最后的选择。。。你什么都不干。就干桥。。。天才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但是我的有时间能点亮点亮后就全正常了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 受教了!

网友:
给你加油 你的干法对 每个高手都是从低手开始,一点一点成为高手的,边干边摸索经验和不断的学习。

网友:
0.13A,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造成极其掉电,其实很好修,你只要在开机的时候测量一下所有的电感,看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修那里就可以了,而不是满板子的乱换一通,这样弄不好,还会整出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