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春雷一声响坏一个电脑

楼主(2012-04-10):
电脑系雷击,不开机,电源正常应该怎样检查维修。
不开机
电脑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电源是好的?一般雷击都是先网卡,然后是主板,然后是电源,这样查
同意楼主:
5.0
笑、如此无奈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0):
小卜卜
同意楼主:

网友:
抗胡元帅
同意楼主:

网友:
jingchan7
不同意你说法,先换电源确认是否主板问题,以来就拆机下主板,然后一同折腾,确定是主板,再考虑网卡,桥,时钟

网友(2012-04-10):
一般不开机,主板是绝对坏了,

网友:
LZ节哀咯~~~

网友:
先排除网卡 在南桥

网友:
网卡 IO 南桥多测下有无短路

网友A:
修到过两台,都是电源和网卡坏了
同意楼主:
4.7
pddd
同意楼主:

网友:
huangceng
同意楼主:
打雷最容易烧网卡电源

网友:
各位的回答让我学习了

网友:
把主板电源 网卡换了 就差不多好了
同意楼主:
3.5
diaoxm
同意楼主:

网友:
为有
同意楼主:

网友:
网卡 又称“挨劈”卡

网友:
主要是网卡和电源。

网友:
主板主板
主板

网友:
网卡被霹好还是主板被霹好,难以取舍啊!
同意楼主:
5.0
guhong120
同意楼主:
当然是网卡被雷劈好,直接换个PCI网卡就OK,主板被劈了,难弄些·!

网友:
把网卡芯片取下来看看
同意楼主:
5.0
qq1209941724
同意楼主:

网友:
哥这阵子天天修雷P的,一般就是220VP过来,网线P过来两种。
电源就不说了换才20元,废品还能卖10元,没含义。
网线P的就用万用表测了,先测试网卡的主供电电容,阻值一般P了后是10欧姆一下,拆了网卡再测,还是短路就是南桥了,一般南桥附近有个1084 \117之类的呢也可以测阻值,正常时几百欧姆。几十欧姆就看都不看了南桥P坏了。IO也容易P坏。
同意楼主:
5.0
qq1209941724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雷击的问题会比较 多的

网友:
网卡南桥 IO

网友:
通常雷击的机器都跟电源或网卡的问题,把网卡芯片拆了试试,换个旧电源试机,如果能亮机证明电南桥是好的,如果不亮机,那么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到夏天大家伙都准备准备修被雷P的。今年不知道有改善没。去年太给力了。一天来几个。。哈哈

网友:
一般是先炸掉网卡的

网友:
一般雷击的电脑主板上坏的一般是网卡、时钟、也有可能南桥

网友:
网桥附近应该是烧焦了    网卡也挂了   修好了   还要飞线   借口到网桥

网友:
正好手头有一块, 也换下试试

网友:
雷击的机器,一般容易烧网卡,网卡隔离芯片,南桥 这三个地方,一个个的排除就可以了。这机器修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
学习了,真张见识啊

网友:
我们最喜欢打雷了

网友:
大拆八块,一样样测试吧,主板坏掉了,要是电源好的话,其余配件没问题的。

网友:
O(∩_∩)O~我这也接到好多被雷的   天空恐龙一声响 主机闪亮登场

网友:
我这也接到好多被雷劈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age%3D1&page=1

网友:
搞维修的,都喜欢打雷。。。呵呵

网友:
网卡,南桥。。。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的    要不是网卡就是南桥

网友:
换电源不好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雷击都是先网卡,然后是主板,然后是电源.

网友:
检查电源输出供电是否正常。其次是主板。

网友:
先换网卡看看,然后主板,最后是电源。主板一般南桥的问题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