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535B不认无线网卡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2-04-10):
      前几天一个外县客户送一台HP 6535B 笔记本 说之前修过,现在又黑了 已经不想再原板子上修了;要求更换主板。 我给客户报价后客户同意我就订板子了。等到货后更换,客户没留硬盘。只能测试亮机!因为手头没有硬盘,而且太忙 没空做系统。就给客户发走了。第二天客户又返回来说不认无线网卡。这次硬盘也装上发回来了!开机进入系统正常。到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里只有一个有线的博通网卡。没有看到无线网卡硬件。拆出无线网卡看了一眼,是INTEL的 擦了金手指 装上还是没有!难道是坏了? 我手头就有一个博通的无线网卡 换之,开机还没出LOGO 就提示硬件ID错误 让移除问题硬件重启计算机!!看来这个网卡是不行了。又找同行找了两个INTEL的无线网卡装上 还是没有发现新硬件的提示!!我就凌乱了。。。我心想不会我这么倒霉吧,换的板子难道有问题? 找出电路图 对比电路图上的信号供电条件,新换上的板子都符合条件!!3.3V供电 3.3V 复位信号 还有WLAN_OFF信号也是低点位!按理说应该是没问题啦!!难道是假象?  难道是南桥就没给低点位信号?因为有几个信号都跟南桥有关系,我还专门加焊了一下南桥,因为着急 忘记ATI 这芯片娇气!!!上加热忘了离远些了!走完温度曲线一看,靠!芯片爆珠了!!!这下麻烦了!!冷静想了一下,客户换下来的板子 黑屏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又!先把那个修好了 看看是不是可以点亮!又把那个换下来的板子 贴好锡纸,小心调好温度和距离 上BGA过了一遍曲线。 这次安全加焊成功。一点亮了!无心插柳柳成荫。。。顺路试试那个客户的无线网卡是不是坏的,一接上这个旧主板,奇迹出现了!!还是没有无线网卡的踪迹!~~我更凌乱了!!我说不会吧?难道无线网卡必死无疑?信心满满的换上跟同行借的 确认是好的INTEL 的无线网卡 说这下肯定就好了吧!一边临时搭建这个系统一边琢磨跟客户要多少钱呢!一开机进系统,无线网卡还是没有!! 我当时都想把这破机器顺窗户扔出去!!
      我冷静下来心想应该不会这么蹊跷吧?那原来换的主板肯定是没问题的!还冤枉了人家,现在那个主板南桥还挂了!真是得不偿失!!竟然这个旧板子都没问题了,那按理说就北桥的虚焊加焊了,无线网卡也不会同时出问题吧?我就开始怀疑这个无线网卡了!我上HP官方网站上一查这个笔记本的驱动,标准网卡驱动就两个,一个是博通的有线网卡 一个是博通的无线网卡!! *脏话*!问题竟然在这里!!这个INTEL的无线网卡根本就不是这个机器上的!!!!
      当时恨的我咬牙切齿!一边诅咒上一个维修的人,一边给客户打电话说清楚情况!客户竟然轻描淡写的说可能是换过了~~!!浪费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竟然就是这么个结果~~!!

       顺路说一下,HP的笔记本,尤其商用机硬件ID有些是不能通用的!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冷静下来不要一上来就往最难的地方考了!往往都在我们忽略的小事儿上! 此次我这个问题主要是二修的本,之前的维修人员可能是没修好,就凑合给客户装好,但是无线网卡暂时没找到,就临时找了一个可以开机不报错的无线给客户装上了! 造成我这边,一直蒙在鼓里!!

网友A:
INTEL和博通的无线网卡本身就不一样的 也有程序的 要不不开机  要么报错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和博通的无线网卡本身就不一样的 也有程序的 要不不开机  要么报错

我这个是可以开机也不报错啊!!要是报错了 我就明白了 肯定不往别处想啦!

网友:
联想的几款机器也挑网卡,,上3945的话,要不不开机要么就不进系统报错

网友:
先简后难
以前我也没注意到这样的问题,看完帖子后,以后我也要多留心
是应该注意这些,别不问题想太复杂了。

网友:
真是蹊跷,,,这种事也能发生

网友:
来学习了  怎么没给卖主板的联系

网友:
楼主教训深刻,我们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
领教了,呵呵呵呵。。。感谢啊

网友:
很同情!!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有些机子装上不支持报错,有些可开机,不可用.

网友B:
这个损失应由客户来付,也就是说,这个机坏之前,无线网卡也是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损失应由客户来付,也就是说,这个机坏之前,无线网卡也是不好用的

是呀 是呀  呵呵 我把修好的他原来的板子给他用了 南桥坏的新板子给他了  嘿嘿

网友:
订的主板动了还有质保?

网友:
呵呵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的是 有线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