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A8T/M 集显北桥G6100周围电路实物图,人为掉件加北桥挂。

楼主(2012-04-10):
     今天接到一台ASUS A8T笔记本,主板是A8T/M, 芯片组是G6100+430的,上家做过北桥,直接挂了,周围的电路也有动过的痕迹,好像不完整,开机跑到0。35A掉电,测CPU RST CPU PG都没有,南桥有PG和RST发给北桥,但北桥没有发出,换过一个新的G6100,故障依旧,有哪位朋友有修到这本本的,拍一下北桥周围的实物图,或者有完整的料板,不少件的可以联系我,在此谢过。

网友:
LZ是否找到图了? 没有回我下  我拍了传上来
图片:
板号:

正面:

反面:

网友:
非常感谢,机器客户取走了,不过以后可能会用到。我的是集显的,有几个件找到补上了,还是不行,可以上家做了手脚,故意的拆掉了一些东西,CPURST和CPU PG就是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