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我一天的旭日125, EC的晶振就是不起振

楼主(2012-04-10):
求救中:整了我一整天的旭日125, EC的晶振就是不起振

旭日125的主板,板号AOLE2MB8E2
FBM南桥,910GML集显北桥,原配的EC是PC97551-VPC

一修机,拿到手时有进液迹像。拆开主板,清洗烘干,目测没有大问题,各大电感对地正常。上电试机:

有待机:0.026  此时有3V  5V   15V   此时触发没有任何动作。
此时走了好多弯路。

查EC的工作电压有。EC晶振不起振. 晶振上1―2脚的电压都是只有0.35。 示波器测没有波形,只有直流信号:0.35V
换一个87541的EC, 还是一样
换EC晶振,还是一样,再换晶振上的电容,没有用。量了晶振上的二颗电阻,阻值没有错。
没有触发,就重写了一个BIOS. 是网上下载的
再次上电,待机更低了一些:0.010A  还是一样有3V 5V  15V
触发:0.010上跳到0.035就停了。电流不再住上走

此时EC的晶振还是没有振,晶振上1―2脚的电压都是只有0.35。 示波器测没有波形,只有直流信号:0.35V
再换确定好的EC: 87541, 没有用,现像一样
再换确定好的晶振,晶振电容,也是一样,EC晶振没有波形,1-2脚都是只有0.35的电压。
请问EC的晶振要振出来,还有什么要求呢? 和BIOS会有关系吗?

现在触发后量:EC上的RSMRST#有3.3V

EC的SUSB# SUSC#二个脚有南桥返回来的信号:3.68V。证明南桥有反映了。
但是现在电流触发还是:0.090----0.036A 电流不再往上走。
现在有一个关键的:MAINON从EC出来只有2.6V, 换了一个EC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2-4-11 13:59):
谢谢 各位的发言,此机修好了,修复过程在第28楼。。
是由于MAINON转换成MAIND的过程故障。

网友:
现在触发后量:EC上的RSMRST#有3.3V !==》表明EC 工作正常了。只是后续的还有几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高深的哈,求高手帮你解决哈

网友:
能触发 晶振应该起振了 EC 不工作不能触发吧

网友:
高手出来支支招吧

网友:
电流都往上走了,还在研究晶振??不懂了

网友:
RSMRST#都出来了。南桥也应该工作了。
进液是在南桥附近吗?如果是。。建议取下来。。看看。晶振不起振。与南桥关系大。但要看是不是进液在南桥附件。
EC工作正常了。。
RSMRST#都有了你还搞晶振?

网友:
没有明白 楼主的意思

网友:
如果各路电杆对地阻值都正常的话,查时序吧,,EC已经正常工作了

网友:
能触法电流有上升趋势,正明EC能工作。也就是EC工作条件以满足。 你的电流上0。35,只能说上了一部分电。没上电的电路要查是什么开启的。为什么没开启。  进过水的是否有断线。。。

网友:
查上电时序了吧

网友:
学习中,坐等结果

网友A:
楼主你查查晶振到EC这段小电路是否正常哦    看看有没有断线哦

网友B:
EC工作正常了? 可是示波器测晶振没有波形啊,万用表量也是一二脚都是0.35V的直流电压,按道理EC晶振的电压差大概是0.8--1.2V左右啊,
请问现在是不是不要管晶振的事了呢

示波器没调好吧
两脚压差没错啊

网友:
麻烦以后不要说两脚压差。好不好。。误导别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改成两脚的电压范围。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查查晶振到EC这段小电路是否正常哦    看看有没有断线哦

没有断线,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工作正常了? 可是示波器测晶振没有波形啊,万用表量也是一二脚都是0.35V的直流电压,按道理EC晶振的电 ...

你按一下开机按键时,你再测量EC到SB的那个开机信号有无跳变。如果有的话,可以不用管EC的晶振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继续围绕着晶振及EC的工作条件查吧。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查查晶振到EC这段小电路是否正常哦    看看有没有断线哦

那说明还是EC信号的问题找图纸查信号

网友:
即使能触发,晶振不起振也不行啊,必须得有波形。

网友:
查一下时序。

网友:
你按开关件电流都有变化了,说明你的板子都已经通电了,触发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了你还整晶振做什么呢,再看看你的内存电压,其它问题吧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慢慢研究吧,自己走点弯路,不乏是种好事

网友:
都触发了不要搞EC晶振了,不然不可能让你触发的,楼主继续研究后面的电压

网友:
你确定你的示波器调好了??????

网友:
要不先换个思路  先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本来我已打算放弃这块板的维修了,有了你们的思路后,我才有了继续看下去的打算,现在终于修好了。
万里长征,只差最后一步没有走完:
即然MAINON出来了,2.6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不会偏低。而MAIND没有,就是这一段电路的问题:
继续查MAINON到MAIND之前的电路:

PQ33之前的MAINON 有2.6V, 触发PQ33第三脚有8V电压。触发后没有。此处OK.
PQ34的第三脚触发前后都是0V,2脚触发前为8V.  触发后为0V. OK
PQ34第三脚触发前后都是0V,判断为PQ34坏。
把PQ34和PQ18对调位置。开机:MAIND出来了,是15V
同理:下面的PQ35也是坏的,和PQ2对调,SUSD出来了,是15V.

现在开机不装CPU,电流上到了:0.30A
装上CPU, 开机跑码, 亮屏了。
再次感谢各位回贴。

网友:
终于解决了,晶振应该起振啦
PQ34的第三脚触发前后都是0V,2脚触发前为8V. 触发后为0V. OK 这个似乎有点问题吗,PQ34触发前后都为0V那就不能产生后面15V的MAIND信号,不知我说的对不

网友:
是饼哥!!! 说错了,饼哥莫怪
屏哥问的对,你应该再测下EC晶振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好啊    我也修过次问题啊

网友:
保护电路啊  很多问题啊

网友(点评):
这个事关机放电电路吧。

网友:
修过宏基的4738就这个问题,进水的,不过是电阻断路

网友:
哇   在此同时恭喜LZ   不过lZ还是蛮厉害的   。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不要死在晶振上研究

网友:
这个EC芯片晶振 震荡信号比较弱,你的示波器一点上去波型马上就消失了,有这种情况的;你最好把探头调到10X或更高的衰减才能测到一下波型,而且是探头点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会就没有波型了。

网友:
有问有解答就是一个圆满的发帖。

网友:
笔记本的不怎么懂

网友:
  触发了 的话,不管E C晶振的事了

网友:
恭喜楼主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上图的原理是:将EC发出的MAINON,通过一个开关三极管和一个N沟道场管高----低----高的转换成MAIND的信号,这是经典的广达MAINON转换MAIND的电路,广达很多板上都有这个种转换电路,类似的SUSON转换SUSD,LANON转换LANVCC 都是这种电路!

至于那个分出来的线是将MAINON信号转换成的信号MAIND,来转换15V的驱动电压了,

这个15V是用来驱动N沟道MOS管转换各种系统电压,那些放电的MOS管没有也可以的,仁宝的主板好多都没有这种放电管

网友C:
有没有再测EC的晶振 电压、

网友:
不起振,还出MAINON ,你不是在瞎说么

网友:
大家集思广议给了楼新的动力,晶振不起振不能只在晶振和EC上找问题。

网友:
嘿嘿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不过大家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再测EC的晶振 电压、

EC的电压是测了,是一直都有的。
也再测了一下EC晶振,还是没有振起来,或是没有测出来。当然的测的方法没有问题。我拿了其它的板试也都能测到波形。
后来电脑交货了,客户拿走了机器。
现在看到第35楼回复的,我就觉得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可是没现在没有同一块主板来测了:

这个EC芯片晶振 震荡信号比较弱,你的示波器一点上去波型马上就消失了,有这种情况的;你最好把探头调到10X或更高的衰减才能测到一下波型,而且是探头点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会就没有波型了。

下次我如果发现测不到波形的,如果按35楼的方法测出来了。我一定发贴告诉各位。
谢谢各位的耐心回复。

网友(点评):
呵,解释准确!主板经常出现此问题

网友:
不放弃,值得学习

网友:
可能有短路保护啦

网友:
潜伏在论坛长长见识,没修过这种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就是 不以晶振不起振为突破口了  而已mainon 转maind为突破口了 对吗?

网友:
学习了。lz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就是 不以晶振不起振为突破口了  而已mainon 转maind为突破口了 对吗?

是的啊, 如果再去搞晶振,就无解了,实际上:就是35楼的朋友说的:
这个EC芯片晶振 震荡信号比较弱,你的示波器一点上去波型马上就消失了,有这种情况的;你最好把探头调到10X或更高的衰减才能测到一下波型,而且是探头点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会就没有波型了。

网友:
应该是EC 没问题了 按着时序查吧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当你搞不明白的时候,可以换个方向考虑。

网友:
皇天不负有心人啊 有付出就有回报

网友:
别钻牛角尖呀,电流跳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最后才看懂,其实根本不是晶振的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示波器,有没有AUTO功能,有的话直接按一下就 ...

我的是ADS1102D示波器,接了地,另一端接晶振,按一下AUTO.
没有波形。在别的板上测了可以测到波

网友:
有高手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本来我已打算放弃这块板的维修了,有了你们的思路后,我才有了继续看下去的打算,现在 ...

你那示波器不行吧,这叫不起振??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F:
谁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啊,点位图也行,,,,,,

网友:
其实就是二层电压没出来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啊,点位图也行,,,,,,

旭日125A 910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个PQ33  跟 PQ34  是怎么才能 导通  怎么闭合   能不能解释一下    始终搞不懂

你看这个贴,你就一定会明白,我刚开始也是不懂。
看了这贴才修好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4216

网友:
还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个贴,你就一定会明白,我刚开始也是不懂。
看了这贴才修好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个贴,你就一定会明白,我刚开始也是不懂。
看了这贴才修好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 ...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不放弃,不抛弃!!这是我们维修人员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