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Intel 845和Intel 945 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10):
  例如Intel 845     Intel 945      Intel X58   这些845 945 X58  是什么意思?  这些怎么从主板上看出来?   请各位高手说的详细点。  我刚接触电脑维修   不怎么懂

网友:
兄弟实地刚来的?

网友A:
芯片组型号,你说的都是英特尔公司的,845.945. x58这些是指北桥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组型号,你说的都是英特尔公司的,845.945. x58这些是指北桥芯片型号

谢谢啊   请问你在主板上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你也是吗 ?   老师讲了好多  有点理不清了

加QQ982920668,我慢慢跟你说哈

网友C:
芯片组的北桥型号。
识别方法:
1、可以尝试从主板的型号猜测;
2、拆下北桥散热片,擦干净北桥芯片表面,看上面的型号
3、不少Intel主板的南桥没散热片,可以直接看到南桥型号,再根据Intel南北桥的搭配关系大致猜测北桥型号。
4、看这块板上什么类型的CPU, 哪一代内存,配备外设接口的数量和类型等粗略估计。
5、其它

请参考Intel芯片组列表: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Intel_chipsets

网友:
怎么看这个应该说是基本中的基本

网友:
这就是指北桥的型号

网友D:
都是 2铜牌维客  怎么 基本常识 都不懂  啊,有点 玄乎 啊,这个 维客

网友:
努力回复,早日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组的北桥型号。
识别方法:
1、可以尝试从主板的型号猜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 2铜牌维客  怎么 基本常识 都不懂  啊,有点 玄乎 啊,这个 维客

实地学员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E:
这位兄弟比我还惨,不过这类问题可以先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兄弟比我还惨,不过这类问题可以先问度娘

呵呵  我一起从来没接触过这类东西  现在有点懂了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霸道 ,开始就2太阳 。

网友:
经有这方面知识的楼主解释,我收获一些。谢谢!

网友:
一般以北桥型号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