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二修科脑845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2-04-10):
今天接了一片同行拿过来的二修科脑845,故障已还原拍图片。

同行说诊断卡代码正常但是不显示。丢下板子就走了。
接上电源,显示器。果然正如他说的那样代码跑完不显示。显示器指示灯是黄色。

点开关能正常关机。断电,查看整片板子的外观。发现有补过线,换过电容。电容有些焊得还不够牢固。
有跑过RGB和行场穿孔的痕迹。

其他就没什么大问题.

好,开始开工,先把那些电容加焊一遍。打RGB,行场信号的阻止都正常,到北桥的线路也没有断。测北桥旁边的2R2电阻。
这个是应该是DAC数模转换模块供电1.5V正常。

打一下行场波形有输出。既然有波型输出,

显示器还是黄灯呢?

查看一下VGA头的针眼,发现很宽很大。哈哈,还不是你.....马上找了一个新的VGA头换上去。几分钟过去了,头也换好了。
接上电源和显示器。暗暗自喜~·。。。看到眼前的情景一阵拔凉。显示器指示灯还是黄灯。不过这次好像有好转,屏幕有点
闪动好像就要亮的感觉,但是始终还是黄灯。

晕死~难道真的是北桥不良了。不管了丢到一边先修别的板子`````

过了半个小时后,再次拿起了这片板子。bios资料也会导致不显,但是这种板子哪能找得到BIOS呢。点了一根烟,想了一下,
前面打行场的波形的时候。。。。

好像有点不对劲。难道滤波不良,不管了,再查查吧。终于有了惊人发现,北桥旁边有个贴片电容没电压。

然后把16V220UF的电容取下,

真相大白了,原来是上家的换电容给戳断线了,这条线连接到2R2电阻的。哈哈。把线补上,接显示器。点亮了。

行场信号的波形也正常了。

此板修复。。。。。

在这里想对一些维修员提个醒。换电容的时候真的得注意点,这也不是第一此碰到换电容断线,短路的。12V CPU上管供
电滤波电容焊接不牢固引起少上管的。有时候就是这么一整搞到你抓破头皮。在此鸣谢幕后拍摄的,小汤,
老王,老袁。和支持我朋友等。。。。。。

3.1

网友(2012-06-12):
LZ很蛋定

网友(2012-04-13):
看来抽根烟很重要
昨天也修一个,同行把电容引脚焊短路的

网友:
二修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

网友:
845的板子在我们这里一般都不修,心情好的时候也是几分钟时间搞不好就不修了;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敬业精神。

网友:
板子不值钱,但是维修精神可嘉,我们做维修的都应该向你学习,前提是有空闲时间的情况下,呵呵!

3.1

网友:
科脑板好老了,我也基本不修了,一般都建议客户换了

网友:
收废品的里面好多845都是好的,30能买到了

网友:
楼主 细心 啊 ,这个版在我这的话 ,这么折腾不起,一般修不了,就丢在 墙角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换电容要小心咯

网友:
都换了,不修了,还是顶下楼主吧!场信号在波波上基本看不到Y轴的线啊,是不是数字的可以看的很清楚

网友:
板子不值钱修好了心里也是比较舒服的

网友:
其实做维修往往都是这样, 很小的一个故障, 弄的我们抓破头皮都找不出原因,

网友:
不错修板贵在细心

网友:
每修一片增加一點經驗

网友:
就是有时候不是为了那几个钱的事,修好了也舒服。

网友:
我学到了你维修的精神!

网友:
每个地方对待主板的方式不同,我们这里直接就当料板~!

网友:
要是没有量到那个电容没电压。或者那个电解的电容没取下的话,根本就不会想到。有几个人换电容会换到断线的。而且845的板子没几个人会像你这样修的那么细心了。 现在很多人修这样的板子都是随便杀杀,好就收钱,不好就扔了。。

网友:
唉。845的板子。我们出35。卖废品25。一般只有秒杀才会修。不秒杀。直接当废品

网友:
对科脑的东西,感觉不咋 地

网友:
供电进不去北桥。所以测供电还是应更细心

网友:
波形那没看明白  怎么不对啊

网友:
搞得跟拍电影似的,还鸣谢呢,哈哈,不过楼主技术却是OK的。

网友:
精品的文章又让维修人有一个新的起点,这么低端的主板还修得这么如神,楼主精神可佳,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技术佩服,修这种板有点太浪废

网友:
关键还是积累经验啊~~~

网友:
有个示波器真让人羡慕,楼主的指甲很特别啊

网友:
这年头修主板都用示波器了。。。厉害啊。。

网友:
你的水平相当好,上家的水平相当垃圾。

网友:
我还修到一片,把华硕主板电容焊反的。

网友A:
845有lga775接口的?

网友:
确实值得一赞。我加了5分。呵呵。。。  值得学习你的精神啊楼主!我就没那个耐心。正是我的致命啊。。。不知道你修这板收了多少人民币,不知道对不对的起你的辛苦劳动!呵呵。。。

网友:
30小洋,这 不是钱的问题,见到一些二修的有时候有点来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5有lga775接口的?

478的,不要看风扇像775风扇的样。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板虽然不值钱,但是修好二修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自己的技术是有信心的

网友:
看来抽根烟很重要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插上喇叭都听到滴的一声过了 就是不显示。后来没思路 拿来干桥了。被我活活的给干挂了

网友:
不要看板子的好与坏,或是新与旧,重点是学习楼主查找故障点的检修思路,查找问题的方法是否正确。把学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并熟练运用各种检修工具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三板斧子砍之后,再没有招了,你的技能何时才能提高。

网友:
很细心啊。

网友:
845的板子,楼主有耐心,你那个同行更有耐心,居然能说服客户修。。

网友:
LZ这表是多少钱买的   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2012-05-31):
对于经济来说,这种板确实不必为客户修了,但对于职业精神来说,要做到位精益求精就必需修到底,这样才有不断的进步啊

网友:
做维修一定要细心了,呵呵

网友:
845的板子用起来太慢了,但LZ的维修技术和经验是本贴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