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网线故障。

楼主(2012-04-10):
    本人从事电脑工作,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一个学校里每层楼都有个24口交换机,交换机里面的网线连接到学校教师的办公室(网线是以前修学校的时候就布好了的暗线)。现在办公室把电脑安好了,都不能上网,叫我们去帮他检查网线。

     到办公室用测线仪测完了六楼教师办公室到六楼机房的网线没有一根是通的,然后用测线仪接教师办公室的网线(另一端是接上交换机的)结果灯全亮,然后继续找五楼的交换机,拔掉五楼交换机上的所有网线,测线仪灯灭了。六楼的网线是从五楼过去的,不知道为什么六楼的网线跑五楼交换机上去了。

     拔掉五楼交换机上的所有的网线,看到底哪根是到六楼办公室的,一根一根的试,更奇怪的问题出来了,其中一根接上只通了1234号线,再接其中的另一根上通5678,(网线两端都是接的856B的水晶头)两根网线都接交换机上,六楼办公室的测线仪灯全亮,取下测线仪接电脑,本地连接红叉。茫然,脑壳一片空白,谁能帮帮我,急救急救。各位大哥大姐些,帮帮忙,重新走网线一大栋教学楼好残忍的。

网友:
我不会搞那玩意,,,

网友:
头好晕!!地点换来换取

网友:
最好是分段落 听不懂你这说什么

网友:
看了两遍还是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你那种线路,可能是每楼的交换机极联,最后五楼就一根和机房相通。

网友:
LZ的意思是以前能正常上网,装修后不行了? 还是一直都不行

网友:
这个好复杂哟,你最好先把网线全部拔掉,一根一根的测试,看那根到哪的,标上号,然后再全部从新接头再插到交换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