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维修三,联想LED换LCD

楼主(2012-04-10):
商家送来一太联想机器,具体什么型号记不得了,反正就是LG 闪屏们的141小尾巴LED屏。因为手上没这个现货,就给商家说改LCD,一会商家问完壳户,同意换这个。于是找来LCD高压条,为了不破坏他原来的屏线(以后有了这个屏还可以换回去)
于是直接将他原装LED的高压条又屏线接口那头煎断。插好屏线,直接从这个接口上飞线连到LCD高压条。试机OK。交给商家。
下午刚吃完中饭,商家又回来了,说换的屏有问题,使用一切正常,就是看视频也好,看电影也好,显示不满屏。做个比方
正常的机器上下只有大约1寸多点是黑条,中间显示图象,但这个机器上下各有大约3村都是黑条,中间显示图象的很窄。比正常的机器要窄的多。如果把分辨率设高的话,就左右两边都有黑条,中装了驱动和系统,故障一样,换了屏还是一样。
他原装的屏是LP141WX1,我给他换的是LP141WX3。难道这两个屏不能通用。但只要不看电影或者视频的话又全都是正常的,搞不明白了。没办法只好给换新的小尾巴屏,但哪个高压条又贵的要命。要100。这个生意坐下来,一分钱不赚,完全是百忙活了,还给客人一顿抢白纠结呀。谁要知道这个故障原因的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补充一点,那个屏好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反正都是LG的,一个是小尾巴的LED,一个是LCD的

网友:
原装屏是wx1 这个是lcd的,不是led。wx5才是

网友:
换成LCD屏完全没有问题的,用细硬芯线插入屏线接口引到通用高压板,屏线和高压板都不会破坏,但是一定要包好,修好还会多一个LED高压板,我换过,没有楼主这个情况出现,这个应该是屏码片和WINDOWS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正在等屏和高压条,到时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换过,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改过G430的,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楼主干嘛剪掉高压板呢,我手上还多块G430的LED的驱动板,可以直接驱动LED灯条,爽得很,,怎么这么怪,同样是14.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