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VC97 使用问题。

楼主(2012-04-10):
表在淘宝上买的。102元

与众不同的是,多了个测试频率和温度的。
而且自动量程。

经过测试发现温度不准确。 就不会上升到30度。
我们店上还有个可以测试温度的,温度是正常的。
但是这里就算了。因为温度不常用。(这里是绝对对的。)

测试频率不知道自己测试对不对!
在测试频率的时候,跟我们大家测试电压的          黑表笔 COM  红表笔 VΩHZ

我去测试晶振。14.318 万用表显示14.31  觉得正常。
但是第二天测试就发现不对了。 有时候 100多MHZ  或者40-100hz  的乱跳。
而且没测试表上的 数字都在跳变。 而且还发现个规律。
觉得靠近磁场,比如带电的东西,电源了。 笔记本了。 他就跳 给他放到桌子上,或原点。就显示00000
哎  真不知道是表有问题还是人有问题。
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
测试超过14.318的  也不准确。
如果测试14.318的晶振  正确率百分之70吧。 也就是 测试10次 7次表上显示14.31

但是超过14.318的晶振。 就不准确了。。哎  一会25.一会 40多 或者MHZ  ....给我弄的气的要死。

网友:
用过这个表的告诉下我。 是人有问题还是表。。。如果是表,我打算发过去叫他给我换了。。。

网友:
温度那里,表里送了一个温度探头! 温度探头是好的。但是表上就是显示不出文温度。

网友:
把这个温度探头拿到别的表上试试。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测频率时对频率的振荡幅度有一定要求,幅度太低时量得就不准确,100多元的表,要求莫太高。

网友:
测试频率不准确是正常的,你这表红表笔相当是探讨,一点屏蔽都没有,还有其它等等原因。如果你这表测试很准确,人家做示波器就没什么意义了。建议还是买个波波。

网友:
楼主是不是温度探头插反了,温度探头红色插到COM口,黑色查到mA口才正确,我现在用着三块胜利的万用表VC97、VC9808+、VC81D测温度都还是很准确的,测试频率主要是表笔会干扰到电路的工作,还有就是震荡幅度不够高

网友:
我一直用这种表,温度和频率只是附加功能,不太实用,毕竟价格在那呢。弄个示波器一般维修全可以搞定了。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个胜利VC97牛屎表尸体.......用了不过三个月

网友:
那个温度档,根本不能相信!
新买的vC97测温度一点都不准--”不装温度探头时显示环境温度“说明书上这样写的,实际情况,嘿嘿。
关于频率档:建议买个二手频率计。
VC97最大优点:3999读数     自动档    干电池供电   字大。

网友:
我也在用能不行啊!还是买个福禄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