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isk read erro 错误

楼主(2012-04-10):
A disk read erro 错误 ,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回事啊?麻烦各位知道下小弟,万分感谢了。
PE引导,可以缓慢进入,进入后只要双击 我的电脑  就进入 假死机状态,很长时间才可以继续操作,还不能看到盘符。在DOS下格式化 C盘,可以执行命令,停在格式化0% 处不动弹。在DOS界面,想进入DISKGEN,卡在界面,处于死机状态。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估计就是硬盘问题,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试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坏道或固件损坏。

网友:
DM土填零或者格下看

网友:
肯定有坏道,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了,各位,硬盘坏了,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