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941P 6脚电源管理芯片怎么代换

楼主(2012-04-10):
客户一台17宽 三色显示器,不通电,测试无电压输出,查证是电源管理芯片63941P损坏,可是查了老半天都查不到该IC的针脚定义和代换型号,请知道的朋友行知一声,谢谢

网友:
直接去买个就好啦,,,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我猜测是OB2263

网友:
到市场买个块就可以了,我们这卖的可多了,2.5元一块

网友:
谢谢楼上的,淘宝了一下,竟然要20元/片,晕死

网友:
刚对查过,管脚定义和LD7535是一样的,只是不知道外围元件有没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