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1300老本会暗屏

楼主(2012-04-10):
进入系统后,刚刚开机的时候 屏是不暗的 就是进入系统后,动一下屏 他就暗了 再动 就亮不起来了 要重新开机才可以

网友:
显卡虚焊的表现。应当是

网友A:
我以前修的一台ACER的本子 故障和你这差不多 后来查是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的一台ACER的本子 故障和你这差不多 后来查是高压问题

可能是你这个问题,谢谢
是要换高压条吗

网友:
如果可以改通用高压就改个多点一会儿试下

网友:
找清楚到那里就暗啊,也许是接触不良呀

网友:
灯管问题,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