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问题

楼主(2012-04-11):
当LM393的5脚电压低于6脚时,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5脚电压拉低了)还有B+的电压只有8。6V这又是为什么?高手们发表一下你们的高见吧。。。

网友:
负载有短路了啊

网友A:
b+电压有短路 电压被拉低了 多查查 我刚修了一个这个问题的

网友:
仁宝的 不好弄png

网友(点评):
我感觉仁宝的机器还可以 比较喜欢弄仁宝的

网友:
用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电压有短路 电压被拉低了 多查查 我刚修了一个这个问题的

PQ11的D极只有8V多,ACON,MAINPWON都是低电平,只有0。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