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上显示的是1.2V

楼主(2012-04-11):
电路图上显示的是1.2V   实际输出的是0.9V  可能是哪里坏了  高手说说

网友:
芯片,负载轻微短路

网友:
断开负载或者加假负载测量。

网友:
和我遇到的这个问题一样, 就是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我叫负载断开了他就不输出了。

网友:
找一下后面有截点吗? 断开前后 从阻值上判断一下  看连一起阻值是多少,断开是多少。

网友:
发现后继短路 正在检查中

网友:
一般都是负载或者后极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反馈的电阻什么的不正常啊 查查看

网友:
建议把TC12和R334断开看下输出是多少。如果还是低有那就断开L11看下输出电压试试

网友:
你把电感的后级断开,看看电感上瞬间能出来多少电压,如果高的话,你再查一下反馈,再就是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