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触发检修

楼主(2012-04-11):
今天收了一台thinkpad e40不触发。看样子还很新。上坛子找资料。发现是通病。问题在bios,要焊下flash芯片刷bios,我想,机子还很新。能不拆机子修吗。拆下掌托。拔掉bios电池。可以开机了。于是到lenovo官网下载一个bios文件刻入光盘。一分左右就搞定了。

网友: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经常黑屏待机,原来是盒盖传感器误动作。传感器就在开关按钮附近。用手按那地方就会黑屏待机。原来是传感器和光盘架有接触。造成误动作。用胶布将那整个开关电路板粘上,怎样按都没问题了。thinkpad曾经是手提电脑的龙头。手提电脑的质量的代名词。想不到这么低级的错误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