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唐朝”,显示屏点不亮,想改高压条

楼主(2012-04-11):
神舟一体机“唐朝”,显示屏点不亮,单灯管的,想改通用高压条,但发现高压条上有七根连接线,与普通高压条六根连接线不同,请问该如何改?越详细越好,本人刚开始学习显示器维修

网友:
找到供电线、地线、开关线、最好再找到亮度调节,因为有些牌子的显示器不接亮度调节是不亮的!!!

网友:
通用的好像就3条线 +12 GND BL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坏了,检查一下解码板上有没有信号输出,有输出再买一个高压板接上12V地线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
管它几根线,就接供电线、地线、开关线、亮度调节就OK了。

网友:
通用高压条 只需改3条线就可以 了  ,VCC(12V)   ON/OFF(开关) 地线 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接4根线的  12V   ON/OFF  地线 亮度调节

网友:
楼上们都说了,我就不重复了,顶咯...

网友:
一般改三根就可以了啊 供电 gnd  开关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原因不亮才能改啊,确定是高压板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