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5K2T问题

楼主(2012-04-11):
SONY PCG-5K2T 电流上到1.1A后回到1.0A 中间有一次不太明显的跳变,感觉不过内存,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换过北桥还是老样子,用手摸南北起桥感觉温度都偏高,测量PL6电感上为1.65V 而电路图上标注是1.5V ,这电压正常吗?

网友:
出来回答问题拉、、大哥们。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没问题,这个有没有板载内存,有的话加焊下,及测量下排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就有显存在上面

网友:
电压没问题,如果你的 万用表没电池了,也会导致测量电压过高!

网友:
~正常的  有时电流只能看到个大概 还需要测量的  先查CPU的条件 确定是否跑码

网友:
CPURST#信号也出来了。。不上内存没跳变,上内存有跳变,感觉跳不过去。

网友:
这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内存换了没 不要到最后还是内存的问题  那你就尴尬了  最好打一下内存的阻值卡

网友:
楼上说的是,你也要搞个好的内存,BIOS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压可能有问题,我记得原来修v3000,就是这样,同事把显卡做了之后,还是不显,我就一查,不过显卡,再仔细一测,原来是显卡的供电偏高0.3V左右,再细查,原来是分压电阻出来问题了,换一个后,机器正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