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25E时间定格问题

楼主(2012-04-11):
三星NP-R25E进水机,时间在BIOS下不动,进系统可以动,关机就不走了,测不到32.768频率,南桥坏了吗?

网友:
是ati芯片组吧。

网友:
桥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一下晶振及二个谐振电容 电阻,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跟楼主的想法一样

网友:
重值南桥或者更换`!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电容坏了比较多,

网友:
我也碰到过带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进系统南桥没坏。重置试试。

网友:
线把 32.768修出来再说呗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电容坏了哦

网友:
怎么可能呢?没有32.768你怎么开机呢?坐等楼主回复

网友:
同意!32.768没起震能开机吗?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就换个南桥  在不行就换个32.768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时间修改不了的问题!

网友:
还是南桥的多。。

网友:
看那些地方进水吧,重点看进水件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引起来的,

网友:
先换晶振    在换谐振电容    和中间的一个电阻   。还不行 换桥

网友:
南桥应该没坏 别轻易动

网友:
这肯定是RTC电路问题,找个图纸查一下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不过这个机器我再也不想修 遇到两台 都修赔了还全是南桥问题 换都不管事,原因挡LOGO

网友:
查下主板电池到南桥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这板修过三片 有不走时的 还有走时特别快的。都是换南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