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两个电源管理IC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4-11):
台式机G31主板, 在CPU插槽边有两个IC ,一个IC是RT8802A。一个上面没有写型号,是在RT8802A的前面,谁知道这个IC是干嘛用的,通向哪里吗,

网友:
拍张照片发上来,大家帮你找找!

网友:
可能是温控ic吧

网友:
大的那个是RT8802A  小的那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应该有型号的,用洗板后刷下再看,我估计应该是个管理IC,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型号的,用洗板后刷下再看,我估计应该是个管理IC,给北桥供电的

芯片上面就写着BD=CD  72L  请问这是型号么 ?

网友:
小的是MOS管的驱动

网友:
这个与IT8802是一个组合。

网友:
大个是主芯片,小个是驱动W芯片

网友:
大的是主电源管理芯片,小的是场管的驱动芯片

网友:
噢噢,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