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板子自动加电,POW按键关机没反应

楼主(2012-04-11):
华硕P5G41T-MLX板子自动加电,POW按键关机没反应,通电自动加电,测试卡复位灯常亮,然后短接pow开机5v后就可以进系统了,但是还关不了机,按pow键没有任何反应,手上也没有电图,直接就把83627给换了,结果故障还是一样,下来不知道该怎么修了,11年的板子还没有过保,哪位大师知道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换华硕的开机芯片试试.

网友:
在北桥边的二个小芝麻管虚焊了,加焊就好。

网友:
不行啊!!!!!我加焊了没用啊

网友:
以上说的方法都试过了,这个故障好像和bios没有关系吧?所以我没有去刷bios,谢谢,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V星的主板,运行得很正常,一通电风扇就转,不过按开关才能开机,也可以在系统里面正常关机,但是系统完全关闭后,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还是一样转,除非取下电源才行,我也查不出任何问题,没敢修,就跟顾客说芯片组有问题了,要修的话不一定修得好,让他将就用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