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EC的开机脚。看不懂

楼主(2012-04-11):
  这个图的是这样工作的,坐等师兄师傅们给小弟我讲讲

网友A:
当你触发开关的时候,ON/OFFbtn# 通过二极管拉低on/off#和51_on# 当ec接收i有效的ON/off有效高低高的跳变后,发出EC_ON#拉低51_ON#  至于拉低51 _on# 干什么的,你得差图纸就晓得了 我说了你也不清楚!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触发开关的时候,ON/OFFbtn# 通过二极管拉低on/off#和51_on# 当ec接收i有效的ON/off有效高低高的跳变后 ...

EC是冲102脚送出高电平的EC-ON 的,况且Q29是个高电平导通的管子,我看图纸了,EC是从102脚送的EC-ON 这是个高电平的信号,还是谢谢你哦,看懂了

网友:
就是迅间低电平过了三脚二极管到EC咯

网友:
学习了看来各位都是高手

灌水

网友:
只是一个低电平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