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集显跑97维修成功与bios的疑问

楼主(2012-04-11):
接一台E40集显机器。P6100U,HM55三合一桥的机器。机器吗:0578kcc。机器故障是点不亮,上可调电源,跑1A多不动。感觉是桥的问题。拆机发现这板在保修期修过,换过桥,也没多想,上机器加焊桥。通电后还是一样,点不亮。取了内存有报警。跟没做前一样。感觉桥坏的可能性不大,手上也没有桥。上测试跑97代码。应该是bios有问题。这板子上有双bios,上网查了下,有朋友说桥旁边的是bios,EC旁边的是ECrom管触发的,先刷了桥旁边的,bios型号是25q16bvs1g,手上编程器没有这个型号支持,发现可以用25p16来刷。刷好后一样不亮,跑97。在次尝试刷ecrom,刷好后上机,代码一直跑到25,b0,最后响了两声。应该是什么报警。接屏一看,亮了。机器虽然是修好了,但是不明白这两个bios的作用,感觉ECrom就是bios,要不照理说这机器应该是刷桥旁边的就好了,但是为什么是刷了ecrom好了.ECROM还管显卡?郁闷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请坛里知道的兄弟教教小弟,非常感谢。 联想E40 P6100U,集显,

网友:
多谢。下来保存

网友:
不是很清楚,还有有种备份BIOS的软件,如果遇到这样的双BIOS的机子,不住地 备份的是哪个的!

网友:
路过

zhoutao -3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没有刷过双BIOS的笔记本,。,,台机的耍过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