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画面显示不自然

楼主(2012-04-11):
显示器是REGCO  LCD-HDTV  的,拿过来修时显示画面不自然,拆开看了下,没有明显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请高手帮帮啊。

网友:
点屏 确定是不是屏问题 。然后在排查其他的故障

网友:
  这个屏还可以当电视机的。

网友:
屏线跟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