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2-04-11):
昨天修个上网本,进系统就掉电,PE也是!求帮忙???
进BIOS过会儿也掉电,光板开机过会儿也是.开完机20秒以后就掉电了!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A:
查一查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CPU的供电电路

所有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点评):
用示波器量一下,看控制极与输出,都稳定吗!

网友B:
试一下不要上风扇  看能撑多长时间   不要上硬盘  都可以试一下  加焊一下电感看看  有的电压不稳 也会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不要上风扇  看能撑多长时间   不要上硬盘  都可以试一下  加焊一下电感看看  有的电压不稳 也会掉的

都试过了,不上内存,过会儿也掉电.你是指的加焊所有的电感吗?

网友:
又看到欢迎使用画面吗??
还是之前,要说清楚一点的~!

网友D:
说下什么南北桥 显卡 看看有无虚焊的可能

网友E:
上网本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网本桥虚焊的比较多

哦,和桥的温度有关吗?或是通过测假负载的阻能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下什么南北桥 显卡 看看有无虚焊的可能

GBM 南桥,945的NB,另有四个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试过了,不上内存,过会儿也掉电.你是指的加焊所有的电感吗?

上网本不好说的  尤其是山寨的  质量太差了  具我修上网本的经验   什么情况都可能    CPU滤波电容换了 好了也有   桥虚的比较多的  尤其是板载CPU   风扇也会引起掉电   有条件的把板上的产生电压的旁的正负极的滤波电容换了 都试试 像那种330UF 220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网本不好说的  尤其是山寨的  质量太差了  具我修上网本的经验   什么情况都可能    CPU滤波电容换了 好 ...

哦,我试试看吧!谢谢!

网友F:
看看北桥和显卡的条件吧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用的是可调电源啊,再想想还有其他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北桥和显卡的条件吧

都能进系统,就是到滚动条那儿就掉电了!

网友:
我看你还是有电压不是很稳定

网友:
检查下温控电路,看你分析应该是温度高掉了。。。